修复RT809F报错某脚接触不良

楼主(2023-02-20):
图片借用于唐山老乡R05213825C,特别鸣谢!
这个编程器的夹紧座是分体的,大约是避让下面一个排阻吧。用了好几年了,经常出现报错芯片第x脚接触不良,以前都是按压几次就好了,今天实在是受不了了,拆开发现夹紧座是分体的,中间用热熔胶粘着呢,上面那部分有引脚插在下面针座里而且很松,应该是这里接触不良。仔细观察了一下,上面那部分的引脚是两个铜片压合在一起的,用镊子把引脚根部涨开再插回去就完美解决了。小伎俩而已,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可以换一个质量好一个质量好点的座子

网友:
还行,换好的,用久点。

网友:
这个就是热熔胶松掉了,手锁住座子的时候受力另外一边会翘起来所以会出现接触不良,重新拔插洗洗刷刷然后多加点热熔胶就行了,不想返工以后也不想维修的直接上ab胶一部到位。

网友:
买一个好一点的座子直接焊接到板子上也可以减少不少问题

网友:
时间久都多少有问题。就像镀金的也一样

网友:
这做工有点那个啥

网友:
做工还是差了点

网友A:
这个最新的安装你有吗?网站上下载不了,这种小品牌连个正经官网都没有,只有论坛,里面又乱七八糟的一直找不到最新的安装更新,很多BIOS芯片识别不了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新的安装你有吗?网站上下载不了,这种小品牌连个正经官网都没有,只有论坛,里面又乱七八糟的一直找 ...

这个编程器有官方交流QQ群,你点一下右上角那里的“软件升级”,就会跳转到官方提供的升级链接。目前最新版本是20221212,可以识别25芯片到12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