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笔记本进水后可以触发5V触发后2秒掉电!

楼主(2023-02-21):
一台雷神笔记本进水,版号NH50DPMB ,处理后待机0.01正常,待机只有3.3V 没有5V (这个应该正常),开机触发 0.045后至0.036,中间基本没有变化, 万用表测全板基本只有3.3V有电 VDD3 就是,VDD5没有电,用示波器测,按电源开关后 VDD5会有2秒左右,之后掉电,VDD5 开启信号最终应该 是受控DD_ON信号, 强行拉高VDD5的开启信号,VDD5开启正常不会掉电,示波器测量DD_ON信号 按电源开关 后同样会开记2秒左右,(如图2),然后掉电, VDD5及后面控制5V 5VS 测量阻值基本正常,应该没有短路,  应该 DD_ON信号因为某些条 件不足所以关闭了???不晓得下一步该 怎 么走?请教各位!!!!  (强行拉高VDD5 有5V电压 待机电源基本不大变化,强行拉高DD_ON,电流变成0.2XX 不太记得)

另:学修笔记本一段时间了,自认时间不够 ,水平能力也有点不行,有高手接机不?价格好说,最近几台机没修(有些没时间,有些觉得技术不够好不想修)!

网友A:
如果确认无短路查一下南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无短路查一下南桥待机条件吧

好,谢谢!!!

网友:
技术需要一点点的积累磨炼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按时序测信号,哪个信号没有就修出来它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下一步吧。给你个时序参考,这都要是还没修好,就没办法了。

网友:
你把5v后级断开看看,5v能不能正常产生

网友:
cpu和南桥掀起来看下底下有没腐蚀

网友B:
技术搞得好,头发掉不少。

网友:
你这个会不会是ec走了

网友C:
这ec都引脚发毛了,检钱的机器.vdd5触发后才出来的,换ec,换空白全新未上机的ec然后最好刷个bios,通电后会自动刷入128k fw内容,蓝天机器自带程序的,我个人感觉是卡在这里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搞得好,头发掉不少。

经典总结,

网友:
看我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ec都引脚发毛了,检钱的机器.vdd5触发后才出来的,换ec,换空白全新未上机的ec然后最好刷个bios,通电后 ...

最近没时间,没搞了。发长沙一迅维学长了。。。。。。。EC是里是进水了。发毛的脚好像都是EC电源脚 ,只加焊了一下,电压都正常。

网友D:
谢谢楼上,我的VDD5 按开机键后会出来近2秒钟(看示波器好像4秒),这几秒钟其它电压出来了不没有测过,这几秒钟应该大部分时序都搞完了吧。。。后面学长修出来了,是什么情况再告诉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我的VDD5 按开机键后会出来近2秒钟(看示波器好像4秒),这几秒钟其它电压出来了不没有测过,这几秒钟应该大部分时序都搞完了吧。。。后面学长修出来了,是什么情况再告诉大家

我维修过,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维修过,知道哪里问题

可以发出来不,大家分享下啥!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E:
我维修过,知道哪里问题

我也入手同样机器 同样情况  EC  桥的条件都满足!看到1.0桥供电有轻微腐蚀 清理干净后1.05的电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