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killer 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3-02-21):
一块华擎b85主板上电反复重启,看这德行应该是缺电压导致。
话不多说,电压挨个测,发现1.05v的me供电偏低,只有0.3几伏

该电压受控于pu9,如图

pu9的型号是RT8065ZQW,测量第7叫FB电压只有0.23伏,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了。由于手头上没有相同的芯片,
拿风枪吹了吹,上电测试发现电压已经起来了,ME电压1.06V,第7脚电压0.8V,看来芯片工作正常了。
主板也顺利跑码亮机

不过为了
能够稳定工作,还是从网上发个新的换上为好。

网友:
这个有图学习学习。

网友A:
不换芯片绝对不行啊~不是虚焊,肯定是芯片不良

网友:
第7叫FB电压

网友:
对呀,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芯片绝对不行啊~不是虚焊,肯定是芯片不良

是的,换掉保险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B:
直接改电路不是更加安全,下次估计又有问题了,建议改电路稳一点。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找到这个解决方法的,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啊,是要去读电路图吗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厉害

网友C:
FB是反馈,它电压低就是芯片输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是反馈,它电压低就是芯片输出不正常

是的,没有错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以后有这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网友:
评论区学习解释了什么是FB

网友:
这个芯片坏多 一般换就好

网友:
技术精湛,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网友:
谢谢分享,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电路不是更加安全,下次估计又有问题了,建议改电路稳一点。

怎么改电路?

网友:
找到了,是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3-06-05):
这个芯片容易坏  ,电压低 桥能保住    如果输出电压高  桥也会代走的。

网友:
改电路好些

网友:
热胀冷缩导致的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