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同行送修A1706 16款 820-00239-A 触控条无法触摸维修过程

楼主(2023-02-21):
同行送修三片16款 A1706单板,版号820-00239-A。
1.不开机,不出cpu电压,cpu坏;
2.能开机,不显示,键盘大小写能切换,无进水Aux正常,无屏供电3V 5V开启,cpu坏
3.触控条不能触摸,检测到触控条触摸接口第9脚无穷大,T1坏

简述触控条不能触摸一例
此板子是同行用来测试配件用的,看着触控条接口很烂,以为就接口坏了,更换后测试发现不能触摸,测接口定义发现第9脚到T1是通的,但是阻值无穷大,遂判断为T1烧坏 图1

找了下手上的料板,A1706的T1都拆完了,只剩下一片A1707 17款 版号820-00928-A的 图4

论坛上也没人分享A1706和A1707通不通用,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通用的,只是指纹不通用而已
拆A1706 T1 图5

去除焊盘上的绿胶,T1银脚有很多很多的空点,特别容易掉,不要看到掉点就害怕。拖干净焊盘之后一定要注意,空点焊盘掉的点也要处理干净,不然在焊接的时候会导致一些点焊不上 图7

最后再来张处理完成的图 图8

拆A1707 T1 图9

烙铁直接去除T1芯片焊盘上的绿胶 图10

刮锡膏植球 图11 12

装上T1芯片打阻值触控条触摸口第9脚阻值正常 图14

别忘了还要把T1 ROM也换过来 图16

装机测试,视频上传不上来,切张图片,大家不要嫌弃,视频在我朋友圈或某音上可以看到 图17

所以A1706和A1707 T1是通用的,蓝冰心亲测,此贴为凭

三片板子都搞定了,一起发走,收工 图18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硬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网友:
技术过硬,年纪大了 眼睛快不行了

网友(点评):
别人近视的带眼睛照样修。只要不是老到手一直抖,搞维修问题不大。也就是多买个显微镜的事

网友:
技术6666,给我肯定修不好了

网友:
故障定位准确

网友:
高手修苹果,,,,,

网友:
和报价成正比不

网友A:
换过U的板子稳定咋样 能用多久cpu不返修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一言不合就开车!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U的板子稳定咋样 能用多久cpu不返修

一般没什么问题,就跟原装一样用

网友B:
看到那些掉落的焊盘,你是如何知道他是空的未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些掉落的焊盘,你是如何知道他是空的未用的呢?

看看有没有引脚就知道啦,实在不确定,点位图打开,一个点一个点对着看,空脚才容易掉,有引脚的没那么容易掉,除非手法不好

网友:
技术牛  手工好,向你学了习  老师傅。

网友:
T1 Rom不用换过来也可以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23-03-23):
大佬是专业苹果系列的么?

网友(2023-06-10):
引用 网友C:
大佬是专业苹果系列的么?

是的,苹果笔记本专修

网友(2023-08-11):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非常好!手工非常好!

网友:
很帅 虽然我不可能弄到 还是学习了

网友(2023-09-26):
代价挺高的...

网友:
修苹果对手工要求高呀

网友:
楼主讲的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很容易理解

网友(2023-11-09):
手工过硬。。。

网友(2023-12-27):
技术不错。想问下同样的板子换T1要不要一起换TI的ROM

网友D:
我有一台A1706的触控条无显示。T1换了。涛声依旧。外围。接口没发现问题。要不要换T1的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A1706的触控条无显示。T1换了。涛声依旧。外围。接口没发现问题。要不要换T1的ROM

触控条坏了吧,或者电路有问题,T1都换了,触控条的接口定义就那么点东西,仔细查查,实在搞不定就发来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A1706的触控条无显示。T1换了。涛声依旧。外围。接口没发现问题。要不要换T1的ROM

ROM最好和T1配套

网友D(2024-02-02):
引用 网友E:
触控条坏了吧,或者电路有问题,T1都换了,触控条的接口定义就那么点东西,仔细查查,实在搞不定就发来我 ...

还是T1问题。用好板代换的T1.    300买的一块料板。T1还是坏的。最后发现摄像头总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T1问题。用好板代换的T1.    300买的一块料板。T1还是坏的。最后发现摄像头总线有问题

下次找我买

网友D:
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方式。。。。。。。。。。。。。。。。

微信  514478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