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求指导

楼主(2023-02-21):
原问题充电芯片烧了,换芯片后,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可以正常放电。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但是插上电池之后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流表电流正常,不插电池适配器不能单独开机,必须插上电池才行,且电池不能充电,也不消耗电池里的电。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充电芯片是95522H

网友:
这种情况你也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你就老实地分析充电芯片的各个条件。以及公共点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