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前摄故障,却能显示后摄图像

楼主(2023-02-21):
7P前摄故障,但不是完全黑屏,显示的是模糊的后摄图像,间隔几秒钟能显示清晰的后摄图像,几秒后又是模糊的后摄图像,如此循环。后摄以前换过,目前1x和2x正常,闪光灯正常。

看了些维修视频,感觉这种是主板有问题的概率大吧?如果是前摄本身坏,感觉应该是黑屏?
=============
确定不是摄像头本身的问题:打开facetime界面,未拨打facetime,极少数情况下能显示模糊的前摄内容,这时打开相机app前后摄都能正常用。另外,光线感应和距离感应都正常。

至此感觉应该是前摄像头供电方面的问题,facetime界面下看右上角状态栏的绿点(摄像头使用指示),是像呼吸灯一样的间隔只尝试调用前摄像头,相机界面默认先调用后摄像头,切换前置相机启动不了,仍然输出后置摄像头的图像,绿点基本是一直在亮的。

网友:
海韵之恋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看看是怎样修的

网友:
我不会修,本来是求助的,昨天碰巧发现前摄偶尔能用,省去了最简单的直接买个摄像头换上的尝试的步骤。下一步应该是测量座子阻值和电压,有一定难度。前摄几乎用不到,目前先凑合用吧。也怕问题越修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