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delta adp300维修一例

楼主(2023-02-21):
闲鱼捞了块adp-300到货了,板子看着还挺新的
pfc380凉。
按照常规的操作手法就是mos管,二极管,芯片一套。
今天天气好,试试其他的。
先看ncp1605各脚电压,ovp脚2.5xxx.
转到2204的采样电阻,拆了中间一颗,中间拆下的这颗2.2M是准的,再量左右,皆不到2.2M

把三颗2204挨个换上新电阻。
pfc升压就正常了。
12v正常。

战斗结束。附上ncp 1605 datasheet 脚位,14脚为uvp/ovp ,过2.5v即触发。

网友:
我也有一块,顾客换下来的。 等会研究研究,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修电源也不错

网友A:
这是什么?苹果一体机吗

网友:
这个电源看来挺值钱的

网友:
苹果的电源修下还是值得的  普通电源我们这边都不修  实在是电源太便宜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苹果的电源板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B:
发给你修多少钱一块啊,我这有好几块1418  1419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修多少钱一块啊,我这有好几块1418  1419电源

看板的质量的,有些轻松可以搞定,有些基本上要全折腾一遍,50-80不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修多少钱一块啊,我这有好几块1418  1419电源

以1418为例,换采样电阻那些基础价50起,后面换散热铁片后面一套6r199p+byv29x-600+功率mos一套+桥堆,基本上材料就接近+10块了,短路的话,背面的二极管s8jc 一对,大概+5块左右,其他就是主芯片1605 2块5,l6599 两块五,主电容很少挂,挂掉的话,一般一只+5块,其他就是保险丝,电阻这些了,光藕后面坏的碰到的很少,基本上偶尔有嗑到掉件的,大致上就这些,算80封顶吧,pfc变压器啸叫的话,得从其他板上拆,这种就不好定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修多少钱一块啊,我这有好几块1418  1419电源

论坛都是同行,你自己稍微学一下就会修了,也没啥的,发来发去,浪费运费,除非板子多,还可以发一趟,至少10张+吧,单发一张其实不是特别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苹果一体机吗

imac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