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频率被锁在最低频率,一言不合就干南桥

楼主(2023-02-21):
一块x370主板开机正常点亮,但是进系统很慢,而且大概率会卡死,偶尔进去也在桌面卡死,想着能开机进系统了问题应该出在cpu或者南桥,cpu是好的那么就干南桥了,说干就干把南桥拆了

然后在料板上拆一个下来植锡。
料板上拆下来的南桥已经托平了,主板焊盘也托平了

下面开始植锡,先把南桥和钢网对好位,然后用锡纸固定一下,然后刮锡,刮好后表面擦一下

最后用风枪吹。

但是问题来了,特么的这垃圾钢网用一次就有点翘了

,刮了两三次都没成功,而且感觉越来越翘了,准备暂时放弃再买钢网来搞了。这个过程搞的好蛋疼就没拍照了。

请问有没有好一点的钢网推荐一下呢

想着买钢网得等几天,于是准备最后尝试一次,这次吹好球后那些突出钢网的球用雕刻刀给刮掉,刮平了再吹一下,然后再下钢网,下了钢网发现有几个球偏小,又补了一下。折腾的够呛

植好锡后上“bga”把南桥焊好,然而并没有卵用

问题依旧,不过这下基本都可以进系统了,只是很慢而已,进了系统也很卡,打开cpuz一看,卧槽,cpu一直跑在0.4g频率这特么不卡才怪

换好的南桥

然后搜索了一下cpu频率被锁,还好找到一样故障的案例,是procho的问题。

下面图片g1控制脚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就经过一个0r电阻过来没连接任何地方,这个脚没有电压,电阻两端都没电压,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发出控制电压,这个脚没有电压d1就不会和s1导通,d1就是高电平,d1和g2是相连的就会导通s2和d2拉低d2的电压,正常d2应该是高电平,那就一坨锡s2和g2连起来

一坨稀后开机速度正常了,进系统cpu频率也正常了,网卡声卡都正常,说明之前换桥成功了。

那么问题来了,g1没有电压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我这样一坨稀上去会不会有神马隐患呢

网友A:
台机主板换桥感觉不是很划算了吧

网友B:
这种植锡网淘宝也没找到,不过AM4的桥一般不影响这些东西,干桥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主板换桥感觉不是很划算了吧

料板上拆的

网友:
用锡珠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用镊子放球要不了2个小时,比Intel的好弄多了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羡慕你们说干南桥就干南桥

网友:
钢网太薄了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一坨锡说不定比原来更耐用。

网友:
用风枪换的?

网友:
有可以直接加焊的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植锡网淘宝也没找到,不过AM4的桥一般不影响这些东西,干桥意义不大

我有,当时加上邮费好像是65,

网友:
我来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