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Flex 2-14不触发 小修

楼主(2023-02-21):
    去年收到一位老客户送修的一台联想Flex 2-14笔记本不开机,客户说不急;所以放了几个月才有空修。通电电流0.098,按开机键无跳变,待机电流有点大。这机器一年前在我这修过,之前是独显短路,就拆掉了,客户说不换也行,给他在焊盘上加了一块导热片隔离,就一直用着核显。

  拆机检查:公共点8.5V正常,待机电感没有5V3V,这板应该就是就是这样;去掉主板电池,再通电试一下,没什么变化也开不了机;检查各个USB口,没有坏,阻值也没问题;开机按键两端电压只有1.4V,这个...应该是3V,不知道是哪里短路,再检查一下主板电池,0V,电池电备耗完了;网上找了个图纸看下,这待机 芯片有个3V5V线性输出的,芯片是TPS51275 量了一下3脚辅助电压1.4V(不正常)

13脚无输出,仔细摸了一下这芯片有点微热,输出对地阻值没问题,难道是芯片坏了?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突然想起之前修过一台宏碁的也是tps1225芯片发烫,换了也发烫,结果是CPU坏了短路导致。先查一下图纸慢慢找:

3D3V_AUX_S5到RTC_AUX_S5有问题,RTC_AUX_S5对地短路,怪不得主板电池没电了;再顺着RTC_AUX_S5找,接到小电容、CPU和IO,直接3.3V到RTC_AUX_S5试下结果短路消失了,量RTC_AUX_S5对地变成200欧姆左右,再接电源居然能开机;估计是连接RTC_AUX_S5的某个原件有问题,先从最容易出问题小电容开始找,C2506/C1135/1137外观无锈蚀,先拆C2506

拆下来量阻值刚好200多欧姆,再量主板的RTC_AUX_S5端,阻值无限大,应该就是这个小电容的问题,开机键信号恢复3V。料板找一个小电容装上;花了一个多小时修复。

网友:
这种要拿放大镜仔细看出来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这里是个通病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