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暗影骑士电池和公共点窜电

楼主(2023-02-21):
症状1:单独电池不插充电器跑鲁大师或者3d都和插了充电器一样跑很高,但是单独电池应该只能跑核显,这个是跑了独显
症状2:电池和适配器都接的情况下,跑3d几秒适配器直接保护(适配器直接不输出电压了,像短路保护,而不是没有公共点,换了适配器也一样,),单独适配器,单独电池都能跑很高的分。
症状3:去掉pqb13,pqb1结果电池的电还是能到公共点去,但是电压偏低电池15.2v 去到公共点14v,此时可以开机,按理说pq13没了电池的电压怎么可能跑公共点去。

自己排除:电池能正常充电,保护隔离两个管换了也一样,充电芯片换了也一样,电池放电管pqb13也换了,pqb1 pqb2也换了,充电电感也换了,

断开电感plb1电池的电就不会跑公共点去了,可见电是从这里穿过去的,可是isl887339a已换 prb13 pcb11已换

另外不装prb13 插上充电器 公共点电压直接升压成27v

我感觉故障点应该就在电池跑分也能跑独显这块上,和电池电冲到公共点上这里

网友A:
是板层问题吗
为啥断开放电管和充电上管,电池电还能去公共点,查这个吧。

网友B: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测试(10A以上的),通过你描述的“症状2”来看,应该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测试(10A以上的),通过你描述的“症状2”来看,应该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

原装充电器就是7.1a的,不可能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板层问题吗
为啥断开放电管和充电上管,电池电还能去公共点,查这个吧。

搞定了,是检流电阻变质了导致误以为电流过大保护  至于电池串电到公共点 这个机子设计就是这样。。我来了另外一台一毛一样的 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测试(10A以上的),通过你描述的“症状2”来看,应该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

搞定了,是检流电阻变质了导致误以为电流过大保护  至于电池串电到公共点 这个机子设计就是这样。。我来了另外一台一毛一样的 也是这样

网友C:
有没有用原装电源,是不是供率不够

网友:
笔记本表示看不懂

网友D:
我遇见过几台联想y7000就是这样 都没修好 拆掉电池隔离管 电池的点竟然也能到公共点去 一直都想不通 原来是从电感过去的 但是这个也解释不通啊

网友:
牛逼了,这小破贴子,还有两位大佬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原装电源,是不是供率不够

搞定了,是检流电阻变质了导致误以为电流过大保护  至于电池串电到公共点 这个机子设计就是这样。。我来了另外一台一毛一样的 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几台联想y7000就是这样 都没修好 拆掉电池隔离管 电池的点竟然也能到公共点去 一直都想不通 原来是 ...

搞定了,是检流电阻变质了导致误以为电流过大保护  至于电池串电到公共点 这个机子设计就是这样。。我来了另外一台一毛一样的 也是这样

网友:
以上各位对这个机器电源管理的混乱表现的描述,其实都还算是一个正常的应用。那就是混合电源供电模式,常见于TI和本帖里面的ISL公司的相关电源管理产品。这类型的电源管理,ec通过IIC总线对电源管理芯片内部寄存器进行功能设置,可以实现在独显和CPU等进行大功率耗电运作的时候,除了电源可以提供能量外,电池也可以在某个设定是时间点内通过特定的升压电路来和主电源进行叠加提供瞬时大电流。这玩意就是笔电发烧友口诛笔伐的电池偷电行为。。。也见过不少工程样机这个电路参数没调整好的时候,拔掉充电器,电池的充点灯还是亮的,电池那边的电通过升压到公共点也是20V。开始还以为是啥毛病,后来想通了,一笑而过。。。

网友:
我明天去测测这个检流电阻 我当时测的是电压 2个脚电压一样 我就没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