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通电暗影精灵4电脑秒修复

楼主(2023-02-21):
一台暗影精灵4   机器型号TPN-Q211   15-DC 1060TX,机器主板板号为DAG3DDMB8C0 故障贴纸不开机,到手时机器后盖  电池已拆下,拆裸板测各供电电感二极体值包括公共点阻值正常,接可调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此机用的充电芯片是BQ24738H,量其工作条件20脚VCC 19.4V正常,16脚REGN 6V正常,6脚ACDET 2.0不正常,BQ系列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要高于2.4才算正常,测量其串联分压电阻阻值,在板上测上拉200K,下拉40多K,以为下拉电阻坏了,按计算下拉在33K才算正常,料板上找个装上后一量分压电压才1.4V了,不对啊 ,再测原来拆下的下拉电阻是51K,按2.6V电压反推算得正常上拉电阻应该是330K,再挪开上拉电阻测其两端电压,进来脚是19.4V,出来直接降到了10V左右,阻值变成了460K,原来是上拉电阻变质了,料板上重新找了个330K的电阻 再把50K的换回去,上电测量分压2.5V, 条件正常了,再测公共点还是没电压,装机直接用原装的200W适配器供电,开机直接点亮(HP DELL大部分机器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碰到的少,

网友:
加分了,之前遇到个同款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上啦电阻是腐蚀变值了?

网友A:
串联分压电阻计算软件中电阻单位怎么是欧姆,而不是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分压电阻计算软件中电阻单位怎么是欧姆,而不是千欧?

省略了  单位省略了  如果单位不同,是要换算的

网友:
这个分析透彻 思路清晰

网友:
有这个计算软件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分享的挺仔细。

网友:
可以,维修思路清晰明确,学习了

网友:
还用上这个,厉害了

网友B:
其实你一开始就用原装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一开始就用原装充电器就行了

作维修的都知道   维修桌上摆个适配器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维修的都知道   维修桌上摆个适配器不方便

哈哈,我是外行,可调电源我只是烧机时才拿出来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还得要心细才行....

网友:
除了进水,基本上下拉很少坏

网友:
这个软件 站里面有 好用

网友:
现在大功率的机器都要用原装电源才行很多机器原装的电源就是不开机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还得要心细才行 楼主技术很可以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黑马的开机神器 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电路原理知识扎实就是来得快

网友:
分析透彻 思路清晰

网友(2023-05-11):
这款不插电池能开机吗 ?

网友(2023-09-25):
惠普的机器确实爱坏这里 遇见两台都是不过隔离保护 充电芯片都是BQ24738H

网友:
电阻变质导致的问题

网友:
感谢介绍这个计算软件

网友(2023-10-26):
楼主请教下,充电灯亮但是不充电,电流才0.01安。查哪合适?时不时白灯闪烁,必须拔电池。不然关机都一直闪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