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 这个mos管烧了,换了新的依然烧

楼主(2023-02-21):
有没有大神有这个效率的
,或者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负载短路不?
maaarg
怎么测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不?
怎么测试?

网友:
驱动可能也是坏了

网友:
按机器型号或者版号 找下图纸

网友:
换一下pwm电路的boot电阻和电容

网友:
这款只能换显卡解决,碰到很多

网友:
尼玛的,字符短了不让说。反馈电阻看一下

网友:
这隔离管吧 充电这个隔离管会巨烫 久而久之就烧了 修过这款 后级有微短

网友:
换了还烧,应该还是其他地方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