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系统LOGO掉电求思路

楼主(2023-02-21):
一台苹果A1502 板号820-4924-A 机器来时进液,拆机后发现只有少量痕迹并不严重。清理后装机测试WIN10logo掉电重启,换硬盘依旧,后因春节客户考虑时间较长就放到一旁了。等客户决定维修时发现可以正常进PE进Mac系统只有win10掉电,客户拿回去使用2日故障复现,感觉向CPU功率一大就保护性掉电似的不知怀疑方向是否正确,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兄弟不吝赐教

网友:
进水位置   也不发个 图 怎么 判断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更换掉,加我QQ 114613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