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检测显示器屏幕是否已经损坏

楼主(2023-02-21):
各位师傅,在工作中显示器插上电后,电源灯不亮,怎么检测屏幕是否已经损坏,避免修好电源板后,发现屏幕是坏或者屏幕有亮线的情况,LED屏幕和LCD屏幕的检测方法,都是分别是怎么操作的,请师傅们帮忙,抽空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有点屏套件啊

网友:
或者用维修电源,直接给驱动板供电 ,再用强光手电照

网友(点评):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驱动板上电,然后接上电脑主机给信号,最后用强电照屏幕看有没有字? 要是LED的,是不是还可以用LED测试仪直接,接灯条上试下看

网友:
先看看屏有没有明显的裂痕,正面看不好看,向着光从侧面看,没有明显的裂痕就可以修了,什么供电板,驱动板,还有逻辑板,背光。都可以维修的。

网友:
代换屏幕测试

网友:
一般显示器很少同时多个故障存在

网友:
TB点屏套装了解一下

网友:
用点屏器,一般显示器很少同时多个故障存在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测试

网友:
这个常规先修主板。屏坏的机率少,且很明显的。

网友:
室外阳光下能看碎屏,亮线就要点亮屏幕才能看到了,只能花钱买亮屏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