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原版系统无法安装,是制作U盘的格式问题吗?

楼主(2023-02-21):
(图片)

网友: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操作的,我制作好的U盘启动正常   到了安装就这样了。

网友A:
拿好硬盘,先在能安装win11的机器上先安装到复制文件完成,然后重启的时候关机,把硬盘接到你要用的机器上启动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好硬盘,先在能安装win11的机器上先安装到复制文件完成,然后重启的时候关机,把硬盘接到你要用的机器上 ...

这样就麻烦了,一般都是笔记本电脑,装个系统下客户的硬盘,没有拆过的机器要拆机客户是不会愿意的。

网友B:
试过装gho系统吗?有些电脑配置低,不能装原版的win11,但是gho系统Win11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试过装gho系统吗?有些电脑配置低,不能装原版的win11,但是gho系统Win11可以。你可以试试

有gho系统Win11精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gho系统Win11精装版

试过好多了有的机器GHOST完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系统引导这

网友:
电脑配置低

网友:
错错错错 电脑原来就是11系统只是换了硬盘而已。

网友:
有答案案了吗

网友(2023-03-27):
win11好像有最低要求的。

网友:
你上网查查win11的最低要求,好几个,有直升的最低要求,有安装的最低要求。不知道是不是不达标。

网友:
win11有最低要求的。

网友:
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