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读取不到电池信息

楼主(2023-02-21):
  请教下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型号为5570E 的EC 是通过哪个信号引脚读取电池信息的?今天修到一个美件过的笔记本,故障是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读取不到电池信息,不显示电池电量图标。感谢给为大神的指教。

网友A:
电脑重启试试,还有用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重启试试,还有用软件检测一下

重启了没用,刷了EC也不行,充电芯片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