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极接反mos烧了,其他芯片会不会也烧了

楼主(2023-02-21):
正负极接反导致mos烧冒烟了,其他芯片会不会也烧坏了
芯片

网友:
DCIN相关除了隔离电路MOS管,还有线性电压产生电路也会挂,运气不好CPU也会挂。

网友:
先检查再接电,反接,调错电压,后果严重。 以前遇到福禄克手持示波器适配器外正里负,和常规相反。

网友:
极有可能呀,,但还是要看这MOS是做什么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