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M100D 主板W25Q64JV固件

楼主(2023-02-22):
       联想M100D 主板W25Q64JV固件,注意版本及出厂年份,这个是19年.9的,固件坏故障表现电源指示灯为红色,显示面板只有开始按键亮着,这个机型固件坏的特别多。

网友:
V01.04  V1.03通用,固件版本不一样会出现扫描错误

网友A:
只有开始亮是因为硒鼓寿命到了 清零就行了 是硒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开始亮是因为硒鼓寿命到了 清零就行了 是硒鼓

    我这主要接同行的机子,这个清零不行才送过来修的,耗材指示灯并没有亮起,而且连接电脑不会发现打印机硬件,还有这个主板上面0.9V,3.3V转换芯片【TLV62569DBVR SOT23-5 丝印:16AF 2A同步降压转换器】也容易坏,论坛上面也有这个通病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主要接同行的机子,这个清零不行才送过来修的,耗材指示灯并没有亮起,而且连接电脑不会发现打印机硬件,还有这个主板上面0.9V,3.3V转换芯片【TLV62569DBVR SOT23-5 丝印:16AF 2A同步降压转换器】也容易坏,论坛上面也有这个通病案例。

丝印16a坏不会显示的 一点也不会亮   硒鼓需要清零本来就不会亮耗材灯  只有粉盒亮耗材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印16a坏不会显示的 一点也不会亮   硒鼓需要清零本来就不会亮耗材灯  只有粉盒亮耗材灯

  是的丝印16a坏不显示  机子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丝印16a坏不显示  机子没反应

16af坏同样不会显示复印的开始两个字  只有在鼓需要清零的状态下 机器通电了只显示开始 而且机器没反应

网友C:
刷固件后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后能用了?

    是固件坏的刷了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