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G71笔记本掉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2-22):
战神G71笔记本掉电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战神G71

      【故障现象】掉电不开机

      笔记本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电源管理系统故障、笔记本部件故障,主板电路故障。导致这些的主要原因就是笔记本使长时间高温运行、元件老化。

      据客户描述晚上回去想打游戏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了,很明显是因为过度使用而引起的内部器件问题,具体需要拆机后才能确定。

     【维修过程】首先,将战神G71笔记本周身外围的螺丝都撤掉,沿周边卡槽撬开笔记本键盘,卸掉内侧螺丝。然后就可以沿笔记本盖板,将板子一分为二,拔出相关排线,这里有键盘排线,电源排线。接下来在反面撤掉笔记本中的内存条和固态硬盘。

      取出主板,单板接修机电源上电测试,测试后发现有时候电流可以到1A掉电,有时候只有300mA左右掉电。测试主板的内存、CPU的各项供电都正常,CPU的时钟、复位也都正常,结合开机的电流和维修经验,CPU虚焊或者CPU坏导致。

      跟客户沟通,将检测的情况和风险告知客户,征得客户同意后开始正式维修,战神G71的将主板放到BGA维修台上拆下CPU,重新给CPU植球,并装回主板上。

      CPU装好后单板上电开机,多次测试电流正常跑到1A以上,并且不出现掉电情况。将主板按照拆卸倒序重新组装回战神G71笔记本内,开机测试正常显示,进入系统测试没有出现报错,上网测试网络也正常。

      【维修结果】重植战神G71笔记本主板CPU后,装机开机测试,网络正常、显示正常、系统无误、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遇到好几天主供电短路的,基本都是电容爆裂引起的。CPU虚焊的还真没有碰到过。楼主手艺可以。请教CPU是重植是植球还是刮锡膏呀?有好用的植锡治具推荐么?我自己用的钢网两张方式都很费劲,钢网很容易变形不是锡膏连锡就是锡珠跑了。

网友A:
同问  现在植CPU是刮锡浆的还是跟我一样植球的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A:
同问  现在植CPU是刮锡浆的还是跟我一样植球的

都是锡浆吧,植珠 0.6以下的,就有点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