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集显

楼主(2023-02-22):
独显点不亮只能集显测试然后一直卡这个画面,是软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请问各路大神。

网友:
现在大家都这么忙啦啊都在挣钱不看帖子啦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好像核心有问题

网友A:
这个说明没认到卡。两种情况:一是显卡硬件有问题软件无法识别,二是软件里面没有这个卡的测试程序。可以换个卡或者换个软件试一下。也可以先刷个显卡bios再测试。

网友:
BIOS都没识别,刷BIOS,或者换BIOS芯片,这些都不行就是核心rom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不是BIOS就是黑心。。。。没有第三。。。

网友:
卡B2灰屏的才能跑测试

网友:
还要确保全板供电都建立了

网友:
付货款聚空间规划

网友B:
这问题我熟不是bios问题,也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熟不是bios问题,也不是核心问题

啥问题呀 你逗我快乐吗

网友:
前来学习 电脑的思路

网友:
BIOS有问题显示这个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没认到卡。两种情况:一是显卡硬件有问题软件无法识别,二是软件里面没有这个卡的测试程序。可以换个卡或者换个软件试一下。也可以先刷个显卡bios再测试。

刷了BIOS 成功点亮 跑鲁大师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 成功点亮 跑鲁大师黑屏

哈哈直接干核心,三板斧安排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直接干核心,三板斧安排上。

把两个BIOS又重新刷了一下好了    能跑了

网友D:
我也有张比较奇怪的故障的960 4G,原本故障是代码43,备份BIOS发现检验码错误,重新保存后刷入居然不亮了,网上下载了好几个BIOS,只有2个可以亮,其他都不亮,但是进系统核心电压就立刻掉到0.6V,黑屏了,示波器测量供电波形是没有问题的,测试mats也没有报错,有可能是核心的问题,但是有个情况比较奇怪,就是使用其他的960在win10打上驱动后,换上这张有问题的显卡,就能进系统了,BIOS识别是前一张960 2G的参数,跑测试也没有问题了,但是不能重启或者关机,不然继续代码43,太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BIOS又重新刷了一下好了    能跑了

你这是纯纯捡了个漏

网友:
我都还没成功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纯纯捡了个漏

还得是有你们这些大神指导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张比较奇怪的故障的960 4G,原本故障是代码43,备份BIOS发现检验码错误,重新保存后刷入居然不亮了,网上下载了好几个BIOS,只有2个可以亮,其他都不亮,但是进系统核心电压就立刻掉到0.6V,黑屏了,示波器测量供电波形是没有问题的,测试mats也没有报错,有可能是核心的问题,但是有个情况比较奇怪,就是使用其他的960在win10打上驱动后,换上这张有问题的显卡,就能进系统了,BIOS识别是前一张960 2G的参数,跑测试也没有问题了,但是不能重启或者关机,不然继续代码43,太奇怪了。

这问题

说着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