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 D15蓝屏花屏维修,后壳型号BoB-WAH9

楼主(2023-02-22):
接修一台华为MateBook D15蓝屏花屏维修,后壳型号BoB-WAH9,据我们同事描述,开机的时候看到满屏各种花各种闪,没拍视频,我也没看到,但测到的错误给我看了,那就测试进行维修吧。
机器后壳型号:

据描述,在系统下面看到各种闪花,然后还有蓝屏,蓝屏代码如下:

应该是在说内存出错,所以进行了内存测试,果然有内存报错:

就以上错误,我也感觉内存出问题了,但为了更详细的判断故障出现时的情形,以方便修完做参考,我又自己跑了下内存测试,确定了具体跑到什么时间会报错。并进PE用测试盘做了下系统,发现系统镜像写到一半就会蓝屏,应该是文件丢失导致的:

那好了,拿出主板发现有8个内存颗粒,一共是8G,一颗1G。从那个下手呢:

一看刚好有个上次换下来的CPU摔掉点,好主板才值200-300的料板,正好用了8颗同型号颗粒,于是一阵欣喜。根据以前修显卡的部分经验,先换拐角两颗,然并卵,跑测试依旧报错:

这没那么多时间试了,今天正好很忙,换四颗吧:

哎,你猜怎么着。没错,跑完十几分钟的内存测试都报错。你问我那颗坏了,我也想知道,下次吧,下次一定:

拆下来四颗,应该只有一颗是坏的:

配置图:

跑分:

测机:

收工……

网友A:
换颗粒你那边能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颗粒你那边能收多少米?

哈哈,几百块吧,直接客户

网友B:
经验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不错,加分支持一下

哈哈,感谢支持

网友:
四颗又拆下来了,究竟又换了那颗好的?

网友:
第四个坏了。

网友C:
这么屌么,修到过么,那我下次试试

xwc

网友:
亲。你这个内存测试软件支持uefi启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屌么,修到过么,那我下次试试

报告上写啦

网友C:
哦,虽然那个不是报第四个,但是给我提供了思路,应当等跑完看报告。谢啦

xw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虽然那个不是报第四个,但是给我提供了思路,应当等跑完看报告。谢啦

有个表格,指明第几个代号,代表第几个颗粒,你没有?照葫芦画瓢的,

网友:
板载内存提高了维修难度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表格,指明第几个代号,代表第几个颗粒,你没有?照葫芦画瓢的,

恩,以前修显卡看报告,这个还没具体深入看,但是上面那个4不管好内存坏内存都是

网友:
一颗一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屌么,修到过么,那我下次试试

请教大师:内存测试是用的什么软件哦 ,怎么看的测试报告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牛,内存测试软件报告怎样确定是哪颗内存颗粒

网友:
现在内存换了,不是换一条了。

网友:
板载内存华为也这么水吗

网友:
感谢分享,内存测试软件是那个

网友:
内存测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感觉维修思路都差不多,重要的是有备件可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