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

楼主(2023-02-22):
RT809F不能识别16M的BIOS芯片,反复提醒6脚没接触好,换8M的BIOS芯片又可以识别可以刷写,如何解决?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设备没问题,我碰到几回刷16M的BIOS都是这样,识别不到芯片,始终提示脚位没接触好,刷8M的都正常可以刷写

网友:
芯片脚被污染了,用刀片刮干净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修复RT809F报错某脚接触不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55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转接座有问题吧,换个座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