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580 4g烧了一处元件

楼主(2023-02-22):
烧断铜皮了,有没有大神能飞线修好啊!

网友A:
补很好补,你先得确定核心有没有一起带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很好补,你先得确定核心有没有一起带走

测金手指,复位和时钟都没有阻值,多处掉件!应该没啥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金手指,复位和时钟都没有阻值,多处掉件!应该没啥希望!

只要核心没死,其他都不是问题。不怕麻烦自己搞搞再测

网友:
不看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