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晶振波形

楼主(2023-02-22):
假如换成更高频率的会怎样?以前在小霸王游戏机上搞过,芯片烫手,加风扇解决了,电视机又不同步,提升行扫描频率又解决了。把老头下棋的速度提升了。就是图象变小了。示波器技术参数,0.1us就是每格10 mhz,50 mv交流。

网友A:
这要看用于什么设备,有的设备把晶振频率改变了,会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用于什么设备,有的设备把晶振频率改变了,会不工作的

当然是电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