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风扇狂转后掉电

楼主(2023-02-22):
      拯救者R7000P 2021 的笔记本 ,原来是电池这边的充放电mos管烧了,pcb烧断。恢复后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现在的故障是开机10几秒后风扇狂转,狂转10来秒就自动掉电了,掉电可以再开机。进bios或者pe都是一样等10来秒就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感觉就像是散热器没有压好,温度高保护掉电。散热清理了,散热硅脂也换了好的都是一样,有么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指教指教。

网友:
  无聊刷了下bios,故障依旧

网友A:
估计是烧糊的地方把什么信号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烧糊的地方把什么信号烧断了?

有这个可能,pcb 夹层可能有啥检测控制线路。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现象,你的机器最后是怎么弄得?

网友:
烧断了小信号的电路了

网友:
估计是板层中间短路

网友:
找块料板,一层一层的划开看看下面怎么走线的

网友(2023-05-03):
同样机型通样问题,,,,开机风扇狂转在bios里也一样,30秒左右关机,温控没问题

网友:
一进BIOS就风扇狂转,10秒左右掉电,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