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THINKPAD T460S 开机要BIOS 密码

楼主(2023-02-22):
黄鱼买了一台 T460S ,电池1用完突然关机,想着升级BIOS ,结果杯具了,升级完开机就要密码,查了一下,无法绕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破,淘宝哪些不靠谱,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估计这密码远程不好pojie ,一般都是要拆机了,也可以联系实地

期待下文

网友(2023-05-17):
拆其它同型号机器的加密芯片换过来

网友(2024-11-22):
方法总是有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