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 15-ac1064tx DAG3DCMBCC0 REVC 主板BIOS

楼主(2023-02-22):
hp暗夜精灵15-ac1064tx板号DAG3DCMBCC0 REVC 主板BIOS,有三个芯片,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料号,供大家参考

涓籅IOS

内存旁边 W25Q128BV@WSON8_20230222_142422.BIN_StatusRegVal

2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4-02-26):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TPN-Q211笔记本,板号DAG3DCMBCC0  REV:    C    。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12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触发,测3V5V待机电压正常,当拔掉耳机小板FFC排线能触发显示了仔细看FFC排线有一个脚脱出来碰到旁边的脚,用尖镊归位插好OK!开机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总结:1.这机子不能用可调电源+转接头维修,接转接头笔记本的电源插头有一个指示白灯亮但是不能触发,必须用原装电源。
2.这机子不用电池也能触发开机

网友(2025-02-07):
谢谢楼主分享,我遇到一台开机灰屏,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