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LJ2605D点打印四灯闪

楼主(2023-02-22):
联想LJ2605D的打印机,开机正常启动亮就绪蓝灯,点打印四灯闪烁。开机放半个小时或者开静音模式偶尔又可以正常打印。换过定影和定影出纸传感器问题依旧。有修过这种问题的么,四灯闪烁按一下启动键中间两灯闪,再按一下上下两灯闪
联想

网友:
应当是定影,如果确定不是定影,那看看硒鼓与机器的接触问题

网友:
手册提示

网友:
我遇见过,检查了一下,发现排线接口给折了几个,我扣了扣,再插回去,就好了

网友:
维修手册找到了,高压板,定影这都有可能,关键是开启和关闭静音就可以用一下

网友:
开机就和你的现象一样,检查排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