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PIXIU主板点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23-02-22):
闲来无事 ,想起去年换下来的一张华硕B360M-PIXIU主板,那时候客户急用电脑,就直接换了主板,后来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点亮了,以为修好了,放在店里当测试CPU用的,今天给别人修机器测试CPU的时候装上去又不亮了,和去年一个样,测PCIE槽A11平台复位无电压,A13 A14有0.5左右电压,时钟正常,无复位,查全板电压除CPU供电外都有 ,因为无点位,直接参考同样用了ASP1401C(CPU供电芯片)的PRIME B360M-K的点位图  ,测其工作条件7脚5V VCC供电正常,2脚 en开启0V,查来源

上拉,同时二脚又连到PQ5002的3脚

由点位图上可以看到这个三脚元件是个N管,3脚O_VCORE_EN_10要高电平,1脚P_VREN#_10必须为低电平,通电测量此脚为5V高电平,查其来源

此信号由PR5004上拉,PQ5000也是相同的N管,测量此管1脚是正常高电平,3脚接地,没有拉低2脚,故障源头已经出现了,

断电测量DS级二极体值1000多,再测跟前正常的才500多,果断从料板上拆个换掉,开机CPU供电已经正常产生,屏幕正常亮起

网友:
cpu没供电没EN还是好修的,我净遇见些有EN不出供电的

网友A:
这主板不是先有复位再有u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是先有复位再有u供电吗

供电正常  才会有复位   CPU再发出SVID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  才会有复位   CPU再发出SVID调整电压

1151平台上电时序先出复位再到cpu供电吧

网友:
我手上有片华硕B360主板,有复位无CPU供电,哪个先出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  才会有复位   CPU再发出SVID调整电压

现有vccio和vccsa后有en  然后有ready信号给桥桥会产生一个procpwrgd然后给cpucpu得到内存主供电 vcciovccsa  me供电后会产生svid给芯片芯片再产生电压    我记得这样的。

网友:
1151没有CPU供电的很少遇见EN不正常的啦!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好多新版都没有丝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有vccio和vccsa后有en  然后有ready信号给桥桥会产生一个procpwrgd然后给cpucpu得到内存主供电 vcciovccsa  me供电后会产生svid给芯片芯片再产生电压    我记得这样的。

你这把时序都搞乱了 都说了除核心供电都有了  VCCIO  VCCSA都能量到了  就是供电芯片没开启才不产生VBOOT电压才不会有复位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技术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把时序都搞乱了 都说了除核心供电都有了  VCCIO  VCCSA都能量到了  就是供电芯片没开启才不产生VBOOT ...

我哪里说错了呢   有vccio  和vccsa之后才会有en  没错吧  你这机器有预设Vboot电压 但是很多机器都没

网友:
这个没错   我说是是复位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D:
有供电有开启不出cpu电压的才蛋疼

网友:
1151怎么会没有VRMPG就有时钟呢?VRMPG给到桥才出时钟吧

网友:
师兄是牛人了。

网友:
同样的一块完美修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是先有复位再有u供电吗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工作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工作

1151时序跟以前不同了吧

网友:
很多人都在说有图纸点位好修,不想下 我上面说提参考  同代工一家 工厂接近的主板 是不会换型片的,主板布局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供电有开启不出cpu电压的才蛋疼

不知道出不出VBOOT 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我就 一直很想不通,主板到底,怎么工作,传换信息的,自学太难了,理解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