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惠普650G1

楼主(2023-02-22):
你们好!惠普650G1正在使用中有时黑屏一会就关机了,在开机时出现的是登录界面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谢谢!来自江西的朋友。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A:
有没有同行知道惠普PAVILION 笔记本重做系统后,一重启就蓝屏,无法完成系统安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同行知道惠普PAVILION 笔记本重做系统后,一重启就蓝屏,无法完成系统安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BIOS里的硬盘模式和在装系统里的模式是不是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