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悬赏,求助。修改11代的ME报错

楼主(2023-02-22):
使用的是CSME System Tools v15.40 r3 和CSME 15.0 Repository r13 这个。两个打开BIOS报错。ME的版本是15.0.41.2142
求助求助求组

网友:
报错正常,我的也报错,只是BIOS加锁了,解锁后才能正常配置。但不知配置出来的BIOS好不好用。

网友A:
BIOS上传网盘看看。

Bok

网友:
DA0XPMB8F0 2023.2.21.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上传网盘看看。

发了发了,在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了发了,在楼下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已配置ME

谢谢谢谢,为啥我的要报错啊  是版本不对吗

网友(2023-04-20):
有版本不报错的

网友(2023-06-05):
你好,11代CPU BIOS怎么解锁啊?我正常配置的ME刷上不能开机,卡在一个电流不动,正常好板会重启2次显示

网友(2024-05-31):
后来咋样啊,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