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条点不亮

楼主(2023-02-22):
惠普笔记本拆下的,不会修,测量时有两颗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12脚vddq也短路,是要扣电容吗?

网友:
电容短路的先拆掉,还短路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2023-04-26):
内存pcb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pcb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在论坛里找个有ddR4内存插槽的随便牌子笔记本电路图,里面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找个有ddR4内存插槽的随便牌子笔记本电路图,里面会有的。

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找个有ddR4内存插槽的随便牌子笔记本电路图,里面会有的。

刚才搜了一下那个应该是内存引脚定义,有没有就是内存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搜了一下那个应该是内存引脚定义,有没有就是内存的电路图?

这个我这边没有,台式机DDR4、DDR5内存条的定义图就看到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7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这边没有,台式机DDR4、DDR5内存条的定义图就看到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718-1-1.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