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579接原装充电器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3-02-22):
Dell g3 3579插维修电源正常开机使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使用。
用原装充电器开机就不显示,正常开机后在系统里面或者bios里面接上原装充电器都能看到正常充电,说明充电器是好的。
另外一个情况正常开机进系统,插上原装充电器打开我的电脑都会被卡死。
很奇怪,麻烦大神同行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坏了,电源检测问题

网友:
查下充电IC的条件

网友:
我记得联想y7000也有类似问题好像是ton电阻那里腐蚀

网友:
老铁们,按照你们的思路都没有查到问题喔,麻烦遇到过的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