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更换cpu后,怎么只能识别4g内存。

楼主(2023-02-22):
后续我发具体得,维修,现在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只显示4g内存,我的颗粒应该是8g的啊。识别电阻应该改了的,内存是pro5上拆的。难道拆的就是4g??还是bios得设置啊?刷的是工厂的bios。原机的bios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网友A:
刷8G版bios 提取本机Me合成 不然没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8G版bios 提取本机Me合成 不然没触摸

本机的早弄没了哎。

网友(2023-04-27):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B:
颗粒通用吗             识别信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通用吗             识别信号对吗

对的,没找到故障,不知道是不是cpu掉电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8G版bios 提取本机Me合成 不然没触摸

和那个没关系,换16也是不识别

网友C:
早起解决,顶起来。好好看一下配置表基本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起解决,顶起来。好好看一下配置表基本就明白了

和识别电路没关系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太离谱了,这个识别电阻和bios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8g的图纸可能是错的,你把其他电阻不变,只需要多加一步把r2313移动到r2319试试!我看到有人这样改可以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我在b站(up主:等来的你)也看到一个4g升8g r2313 r2319互换的案例 跟图纸有出入 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太离谱了,这个识别电阻和bios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是改完电阻 看到8g还是不识别才想着改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改完电阻 看到8g还是不识别才想着改bios的,

那个图纸似乎是错的,所以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改完电阻 看到8g还是不识别才想着改bios的,

正确的图纸,8g的话,电阻似乎不在r2313,而在r231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如果您按照这种方法,成功识别到8关。了,记得回复我一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按照这种方法,成功识别到8关。了,记得回复我一下哈。

还看到一个r2303 改到r2301 去了,我原机的是海力士的,现在是三星。都有些崩溃了 还没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看到一个r2303 改到r2301 去了,我原机的是海力士的,现在是三星。都有些崩溃了 还没改。

您就先按我说的这种试一下

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看到一个r2303 改到r2301 去了,我原机的是海力士的,现在是三星。都有些崩溃了 还没改。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图纸错误,因为pro4不用改bios就可以升级!很多高手都这么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就先按我说的这种试一下祝成功

微信多少我加你  这个跟我第一次先开机,然后改电阻有关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多少我加你  这个跟我第一次先开机,然后改电阻有关系嘛?

微信私信发你了,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认为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多少我加你  这个跟我第一次先开机,然后改电阻有关系嘛?

没收到你加我,要不你发我微信号,我加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三星8g 也不识别,原来海力士4g ,我直接改成三星的颗粒, 我改完三星颗粒我直接开机看了一眼是4g ,然后才去改识别电阻,还是4g,发现里面的识别信息还是海力士,在windows cmd里面输入wmic memroychip 查询的还是海力士。 跑去刷bios  狗东西无语了不显示。 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如果换成海力士颗粒原机bios 或者刷其他bios 也不显示。搞得只能三星颗粒 不管咋搞都是4g (前提是原机bios  听群里讲有个改bios厉害的,都懂得,花钱买bios  不显示 这钱花的 我都想抽我自己 为了避免误以为我想白嫖 我就简单给那个改bios大哥说了声没显示,呵呵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识别电阻没问题)干了8次三星颗粒(原机bios的情况下)每次都能亮机进系统,4次海力士(原机或者购买)就没有亮过一次。

那你直接改16g呢??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设想就是16g的图纸是对的,按照图纸改就可以。而8g的图纸是错的

网友:
如果8g不行就加钱16g,

图纸是对的那成功率反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