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2-22):
主板上电不触发,排除短路,测量触发条件,RSMRST#没有电压,正常应该3.3V该信号由3vsb经过OR26上拉,如图

3VSB正常,电阻也是好的,怀疑要么是IO要么是桥拉低了,南桥咱惹不起,只能干IO
换了个同型号的IO ITE8603E,插电测量,RSMRST#3.3V正常了,短接开机,还是不通电
测25M晶振正常,IO36脚有跳变信号,但是IO34脚没有发送跳变信号,怀疑IO没焊好,
又干了一遍,还是不行。
柿子专捡软的捏,再换一个。
上电试机,这回可以正常触发了
插曲:这IO接连被淦了几次,一个引脚焊盘已经焊秃噜皮了,调整了几次终于可以正常
点亮主板了
亮机bios奉上,送给懒懒的伸手党。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明,连续作战,连换2个IO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明,连续作战,连换2个IO 。膜拜

技术不好,经常翻车

网友B:
网上买的芯片,太操蛋了,我前天修一台宏碁的本子,开始不触发,网上定了3片KB9022Q,装第一片,能触发,电流0.4不动,写EC程序,不管用,难道桥的问题,然后继续干桥,干了桥还是这样。。。又换了一片,写好程序,触发又变成0.15还是没有跳变,把CPU干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寻思还剩一个EC,干脆再试一下,第三片装上以后,直接一路跳变开机,我特么崩溃了。修了半个月的机器。、

网友C:
是挺操蛋的,有回我连换了6个rt8120a,不出内存供电,网上买的

网友D:
华硕四内存槽的A88主板做工还说得过去

网友:
淦淦淦淦淦淦淦淦淦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四内存槽的A88主板做工还说得过去

确实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挺操蛋的,有回我连换了6个rt8120a,不出内存供电,网上买的

我买全新的话,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到是买割板的那种经常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
台式机板子花太多时间真没意思

网友:
学习了,我以为这个信号是什么条件满足了桥再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的芯片,太操蛋了,我前天修一台宏碁的本子,开始不触发,网上定了3片KB9022Q,装第一片,能触发,电流0.4不动,写EC程序,不管用,难道桥的问题,然后继续干桥,干了桥还是这样。。。又换了一片,写好程序,触发又变成0.15还是没有跳变,把CPU干了,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寻思还剩一个EC,干脆再试一下,第三片装上以后,直接一路跳变开机,我特么崩溃了。修了半个月的机器。、

维修员的痛,还是最好有料板

网友:
伸手党来了,请问大神PSOUT#电压0V是桥还是IO呢

网友:
一般把焊盘弄脱都是用烙铁,作为维修人员,工作中你是不可能有时间去练烙铁焊工的,所以尽量用风枪弄。业余时间或者有空时候用烙铁在废板上练。

网友:
很久没修过主板了.....平时都是擦擦内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