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X6-CT5A2用I5 CPU不显示I3可以

楼主(2023-02-22):
神舟ZX6-CT5A2此机为台式机9代CPU,用I5 CPU不显示I3可以,原始故障是进系统用一会会自动关机,风扇也会转,一开机以为是BIOS坏,(最后换了显卡风扇不关机了)刷完BIOS用I5-9400(原配)到WINDOW LOGO时死机,关机后开机不显示,键盘指示灯可以亮大小写可以切换,CPU放H310主板上可以显示,可以排除CPU是好的,笔记本主板用I3-9100可以点亮,发现用I5-9400时应该是集显无供电,手上分不够没图纸,各位师傅这情况是CPU供电芯片不良创成的吗?

网友:
CPU有问题,CPU在笔记本不显示,在台式机上亮机到LOGO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