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背光不均匀

楼主(2023-02-22):
请问谁知道液晶屏背光不均匀是什么原因?拆机检测偏光板也没错位。三层偏光膜也都上下换了顺序,都不行

网友:
拆机时一定要记好均光组件的安装顺序,装回时按原顺序装好一般不会有问题。
你图片看到那根LED灯,应该是均光板(厚的那块亚克力板)没安装好,或者均光膜顺序有错。

网友:
背光板也会坏的。

网友:
是背光板坏了

网友A: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组,没亮呢

网友:
好多要用原装的灯条

网友:
背光坏了,AOC_U2879VF

网友:
这是灯条引起的吧

网友B:
看下亚力克导光板,有方向的,有边帖有反光线

网友C:
应该是个组装机,导光板坏被灯条烤了,换一片新的导光板就好了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组,没亮呢

只有一个灯条,下边没有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组装机,导光板坏被灯条烤了,换一片新的导光板就好了

导光板弄不到一样的,有没有办法能把导光板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亚力克导光板,有方向的,有边帖有反光线

方向没有装反。反了安装不上,可能是导光板考的变质了。没有导光效果了。

网友:
个人觉得LED有时候还是不如灯管均匀,至少我碰到的几次都是。

网友:
导光板出现问题

网友:
背光板好搞吗

网友:
就是背光板坏了 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
从图片看,应该是没组装好。
灯条的导光板不在同一个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