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辨认这两个小件是啥

楼主(2023-02-22):
如图所示,是电源背面的几个小件

网友:
还有这个丝印是A2什么的

网友A:
可以用2H代替,2T也可以,偏执供电三级管,烧掉的那端是个10欧左右的那种保护电阻

网友A:
另一个你没拍出来是和它配套的对管,如果那个用的是2H,这个没拍出来的用1p,如果那个用2t,你这个就用2x。估计你这水准是真修不了了,场管,以及周边电路都废了。还要查LLC的那一端,还要查LLC芯片。还是去找个师傅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你没拍出来是和它配套的对管,如果那个用的是2H,这个没拍出来的用1p,如果那个用2t,你这个就用2x。 ...

是三极管没错,看这个电路可能不是对管图腾驱动电路,这个应该是那种单个三极管加速关断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你没拍出来是和它配套的对管,如果那个用的是2H,这个没拍出来的用1p,如果那个用2t,你这个就用2x。估计你这水准是真修不了了,场管,以及周边电路都废了。还要查LLC的那一端,还要查LLC芯片。还是去找个师傅维修吧。

管子量了都没坏,给大电容充电的二极管坏了,这个好像是电路板打火把后面这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H代替,2T也可以,偏执供电三级管,烧掉的那端是个10欧左右的那种保护电阻

您看一下上面这个2a丝印的是啥,二极管吗?什么型号呢

网友:
估计是一个N型MOS管
另一个是常用的低压开关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子量了都没坏,给大电容充电的二极管坏了,这个好像是电路板打火把后面这片烧了

明显保险电阻都击废了,还没坏?你拍的三级管,上下两个都得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保险电阻都击废了,还没坏?你拍的三级管,上下两个都得换。

这俩小的三极管坏了  大管子好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小的三极管坏了  大管子好像没坏

找了类似的llc电路图,坏的两个小管子是不是左边的Q100和Q101呢

网友C:
布线风格像台达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布线风格像台达的电源

对的,台达和酷冷联名的 惠普暗影精灵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小的三极管坏了  大管子好像没坏

通常小管是因为大管栅漏击穿了才顺带烧的

网友:
如果和图纸的功能相似,找对管换上就行,这个一看电路就看的出来,如果不是图纸上的功能,那就要查型号了,不一定就是三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俩小的三极管坏了  大管子好像没坏

坏没坏也得拆出来看,以免踩坑,有些已经裂了,你没看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没坏也得拆出来看,以免踩坑,有些已经裂了,你没看到而已。

好的拆下来看看

网友D:
4R7的贴片电阻已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R7的贴片电阻已经烧了!

那个贴片管上、下两个贴片电阻都烧了!

网友E:
有没型号板号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型号板号之类的
DPS 750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