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1724维修分享。电陶炉换cpu

楼主(2023-02-22):
250淘的坏主机,i7  16加256版本的,上家维修过,没修好,偷换了屏幕,屏幕进水屏幕,拆开发现背光腐蚀断线,刮开接上就可以亮屏了,右下角有水印,不过触摸显示正常,主机到货内存被偷了,换了1g一颗的颗粒,这家伙还用的高温锡膏,吹半天才把颗粒吹下来,到货测试主板触发不上电,当时测试了s4信号,应该没有发出,我也没在意,电陶炉是村里垃圾堆捡来的,直接电陶炉开小火。加热,风枪375℃,吹20秒,芯片焊油往上冒时候,稍微用镊子翘起来,拿之前别的主板上拆下来的cpu,植锡,焊接,对了这个cpu底部掉了十几个电容,目前测试好像也没什么不良反应,更换完cpu触发,不上电,示波器测s4有一个拉高,应该南桥正常,经过测试,5v给内存的供电,没出,拉个5v过去,开机。电流0.6不动,推测内存没过,更换我之前pro5的8g颗粒,换完可以直接进bios,装机,测试发现只能识别4g内存,刷的是工厂bios,识别电阻已经改了,这个是不是必须得刷8g版本的bios?原机的me已经丢了,哪个大佬可以分享下bios。希望可以恢复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我也想有个陶瓷炉,谢谢分享.

垃圾堆捡一个就好了,个人感觉,没有bga用这个执行普通的加焊,和更换,没多大问题,到现在只有第一块,板子分层了,第一块测试温度的

网友(2024-09-03):
电陶炉加个温度传感器,然后pid控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低温锡不久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