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book17 g3 BIOS 芯片焊盘脱落 怎么修?

楼主(2023-02-22):
        一台ZOOK17G3,想装WIN7死活装不上.想到bios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设置问题.没想到改了之后开不了机了。屏幕黑屏,风扇狂转。只好把BIOS芯片拆下来重刷。可惜不小心把芯片的一脚铜皮给搞掉了。现在应该怎么修?

是刮漆还是飞线?飞线应该飞到哪里?

网友:
飞相连的电阻上

网友:
用线从BIOS芯片组飞线到边上相连的电阻。

网友:
一脚直接下去的那个电阻上

网友:
连了,没用!

网友A:
搞砸了,成这样了,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砸了,成这样了,还有救吗?

只要有点位图,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
焊工不到位,先用废板子练一练,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总会搞坏几个

网友:
怎么做到的?

网友:
兄弟这是往死里整啊

网友:
这应该好烙铁不好用,看1脚走线刮开补焊飞线就好了

网友:
好的 ,有帮助 ,谢谢了

网友:
感觉大师用的工具不顺手了,可能要换新的好工具哦!

网友:
断一根线你怎么把其他线也刮开了

网友:
感觉不像是焊下来的,用角磨机切下来的吧?

网友:
这真是聋子治成哑巴了啊

网友:
再练练焊功吧

网友:
肯定是工具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换工具。

网友:
天呐,这是人干的事吗

网友(2023-04-07):
拆装BIOS芯片的时候,多上点助焊剂,疯抢温度开高点,很简单的

网友:
这是烙铁温度不够造成的吧,加焊油拖开吧

网友:
轻轻的刮一下,找到位置再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