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芯片怎么撬不出来?

楼主(2023-02-23):
这个圆圈出来的地方也是螺丝吗?怎么起开?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螺丝刀,叫中板螺丝刀。没有的情况下用一字螺丝刀或者钳子也能将就着扭。

网友A:
这个也不知道?赶紧退出维修界吧,哈哈哈

网友:
一字刀就可

网友:
尾部螺丝刀拆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知道?赶紧退出维修界吧,哈哈哈

给人家一次学习的机会不行吗?谁不是从不知道到知道

网友:
用尖嘴钳子夹着拧也能拧掉

网友:
我都是用撬棒拧开的

网友:
买把专用螺丝刀吧。上次我遇到3角的 10几个,全部软磨硬泡弄下来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人家一次学习的机会不行吗?谁不是从不知道到知道

说的好

网友:
这个螺丝可用大号的一字螺丝刀比较好。现在的电器异形螺丝很多,搞维修最好有一套组合螺丝刀,也就几十元。

网友:
是螺丝,用一字螺丝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知道?赶紧退出维修界吧,哈哈哈

哈哈哈,估计是手机新手

网友:
现在客户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
那个是中板螺丝,有专用批头,那个不拧下来的话主板是拆不下来的,硬翘会把主板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