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n960 蓝天n960 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23-02-23):
此机是矿机,故障是单用电池无法正常启动,插电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没有维修思路,求助

网友:
先量下bios电池有没有电吧。这个机型,bios电池不装或者没电,用电池开机是反复重启状态

网友:
已解决,rt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