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369 丢失输入源

楼主(2023-02-23):
收机时无电池状态,电源不工作,电流表有吃机电流标志(0.02A)。测试电池没电了,继续用测量适配器给机器供电,检查Q7085的D端是否断电。相比之下,Q7080的电压为16.5V,所以Q7080和Q7085都不导通,Q7085的D端掉电导致机器失去输入源。确定适配器识别块的基本问题,查看ISL6259HRTZ充电器ic(U7000)的一些基本功能引脚:有以上电压值,怀疑是IC充电器有故障,应更换 > 结果不如意,机器还是没电,电压值没有变化。请注意,对于 MacBook,MACBook 的操作不同于笔记本电脑。从电池或适配器输入的电源块在待机电源后运行。电源适配器或电池的单独分支首先应用于源块,只有当 ISL6259HRTZ 有资格控制 Q7080 时,Q7085 才继续为机器供电。本机使用IC LT3470A(U6990)有足够的待机功率:回到充电器IC ISL6259HRTZ,发现3脚需要1个复位脉冲才有资格工作,仔细检查3脚是0V,但这个脉冲必须是在有备用电源后立即出现,关于电源上的直流电压正确的电线。是 3.42V 是正确的,检查引脚 13 没有看到短路,质量的总电阻非常大,检查 ic 侧的电压以在引脚 5 IC SN0903048 (U5010) 看到足够的电压3.42V:确定充电器 IC 复位脉冲丢失的基本导线是由于从引脚 5 SN0903048 (U5010) 到引脚 13 ISL6259HRTZ (U7000) 的断路(良好的 R7000),继续从这 2 个引脚连接电路,充电ic将场效应管输入源引出,整机输入电源工作在12V,组装测试机器正常工作。选择离R7000最近的复位脉冲测试点:

网友:
所以是断线了?

网友:
U7000.Q7085和Q7080坏了,P沟道G极电压过高。1146133845,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