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5 plus集显不显示

楼主(2023-02-23):
b85m-v5 plus集显不显示  dvi显示正常  S_VGA_HSYNC_R S_VGA_VSYNC_R无电压。跑线路无断线。6脚保护管拆了也没用。S_VGA_DDC_DATA_R、S_VGA_DDC_CLK_R电压3.3v 换u。刷bios。换2个桥故障依旧。请高手指导下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主板不值钱,就是想知道这问题哪里引起的

网友:
是VGA不显示吧?DVI走的不是集显?

网友A:
看看vga接口有无段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vga接口有无段针

无断针。我还换了接口。也不行

网友:
vga接口或者cpu针脚

网友:
dvi显示正常,为何不直接用DVI转VGA接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