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R7000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2-23):
联想R7000P不开机维修

       客户描述打游戏时,显卡噪音声音很大,而且机器在发热,但是当时坐在电暖炉旁边玩就没注意,结果玩着玩着电脑就突然关机了,怎么都打不开。

      【机器型号】联想R7000P

      【故障现象】电脑不开机

联想R7000P不开机维修 图1

      初步判断应该是因为电脑处于高温环境下运作,再加上电脑需要时刻连接供电系统,导致能量交换的时候温度过高,把供电芯片烧坏了。

      【维修过程】拿到机子后,经过测试发现上电电流只有27mA,按开机键无反应,测量发现RSMRST信号没有电压,目测检查发现有一颗供电芯片有腐蚀痕迹,清理以后偶尔能上电,但是不开机。

联想R7000P突然就不开机了怎么办维修 图2

      经测量各种供电都稳定不异常,考虑刷个BIOS试试,在迅维网找到对应型号的BIOS文件下载,拆下主板上BIOS芯片,使用编辑器进行刷写BIOS程序。

      【维修结果】刷完BIOS之后,装机再次测试,电脑正常开机,充电电流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结束。

联想R7000P突然无法开机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网友:
哎呀!轻松搞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