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IIL所有USB不能用解决BIOS

楼主(2023-02-23):
         此机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拆机测量供电,总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按以前正常思路就是干桥或CPU了,此机10代I3低压CPU,准备放弃时 想了下刷个BIOS试试,下载好官网的BIOS和ME分离后发现ME模块中有USB的固件,合成刷好OK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5MTA1N3w2NDcyZTc5MGNhNTMxODNjM2NiZDczM2MwMzA0ZTM1NHwxNzc4MDIxOTI2&request=yes&_f=.binattach://2191057.bin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上去的BIOS是乱码的,再发一次 联想E4-IIL 板号LVAC

网友B:
谢谢分享交流,以后我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事先尝试刷BIOS,不盲目去拆核心,减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   先刷BIOS 再修桥

网友C:
上次遇到个刷了没好

网友D:
之前可能是把USB在bios中关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可能是把USB在bios中关闭了吧

同行送修的机器折腾过 到我手也确认过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个刷了没好

我这个刷好 我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交流,以后我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事先尝试刷BIOS,不盲目去拆核心,减少走弯路。

现在新机器什么乱七八糟的故障都有可能bios

网友E:
键盘能用,直接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不用急着刷bios,先排除是否bios锁住USB端口,实在不得已才刷bios,我碰到过很多品牌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就正常使用,很多都是键盘故障或者人为操作不当锁住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能用,直接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不用急着刷bios,先排除是否bios锁住USB端口,实在不得已才刷bio ...

大哥看回复,人家同行送过来的人家也修了十几年的电脑了,大小电池都放电过了,会范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上去的BIOS是乱码的,再发一次 联想E4-IIL 板号LVAC

哪家代工的

网友:
广达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