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短路

楼主(2023-02-23):
输出电感撬开了后级短路,阻值一点几欧姆,没装CPU,本以为烧机即可搞定呢,结果想多了,输出滤波电容也撬开了,结果是输入端发热,真有点搞不懂了,把输入滤波电容也拆了居然还是短路,前面的上下管都是正常的,求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前端短无非是场管或者PWM芯片和周围元件 仔细找吧

网友B:
前端电路分段继续烧,呵呵。烧鸡大法对短路有奇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端短无非是场管或者PWM芯片和周围元件 仔细找吧

是后端短啊,结果烧机是前段发热,我都有点怀疑人生了,电感都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电路分段继续烧,呵呵。烧鸡大法对短路有奇效。

是后端短路,烧机确是前段发热,电感都断开了,烧机也是烧后级,结果是前面发热,怀疑人生了

网友C:
搞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没?是什么问题

没有呢,就是来求助了

网友:
分段排查, 会不会板内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 应该是前端短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前端短 去掉芯片及上管试试

网友:
楼主 用心查  查芯片   查电容  一个 取测量  费点时间  总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