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1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2-23):
不过电,拆机测量公共点短路,发现待机1V短路,芯片和底板烧糊,挖空补线,再换黑胶南桥,没一项轻松的,处理完开机进系统正常

网友A:
这一套收了多少大洋? 看见南桥坏的机器就不想修了   卖芯片的太黑

网友:
厉害了, 掘板三尺,如果板层间有走线。就难搞了。

网友:
这样都行,还挖个洞

网友:
拆开芯片挖一挖  看见个这么大的洞 我一般直接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收了多少大洋? 看见南桥坏的机器就不想修了   卖芯片的太黑

你经常拿货的话,芯片基本都ok,我拿5.6.7.8.9.10cpu,全新无铅显卡和南桥基本没出问题,不放心可以叫他放上机视频,当然是cpu类的,

网友:
深挖 巧搭    一套整下来   要多少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经常拿货的话,芯片基本都ok,我拿5.6.7.8.9.10cpu,全新无铅显卡和南桥基本没出问题,不放心可以叫他 ...

我手上还有一个Y7000 2020H南桥挂的,显存供电穿了,显存一个也是挂的,不想修了 怕换完桥以后核心是坏的 2060

网友:
这技术牛逼啊

网友:
这方法不错 值得搞一搞

网友:
技术厉害!假芯片挡道!小白难学习呀。

网友:
刚开年修了两挖洞的   一个是小新潮7000-13 内存供电前端短  烧碳化的地方太大   移花接木飞线修亮了后不知啥原因到输密码界面电流一上2A多就重启   键盘接口到EC还断7 8根线,白费精力。另一个是700-15ISK 也是1V烧了两层板层 补板层换芯片  能触发了  电流定0.39没CPU供电   换供电芯片(刷BIOS无用)也放弃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一般这样的板早报废了

网友:
这款机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充电接口容易坏,目前已更换了5台.....

网友C:
这套下来没有800搞不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套下来没有800搞不来吧

同行机器,没那么高的报价;

网友:
技术不错!这都能修好。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得对图纸比较了解

网友:
这洞打得真漂亮。高手!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一个Y7000 2020H南桥挂的,显存供电穿了,显存一个也是挂的,不想修了 怕换完桥以后核心是坏的 ...

不要修了,我以前也是修了,最后发现都是坏的,芯片砸在手里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