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B365M-A不显示

楼主(2023-02-23):
如题
华硕PRIME-B365M-A不显示

测量内存电压1.2有 复位有3.3,时钟没有。桥有1.0 CPU没有。

拆掉CPU后有1.0CPU电压

IC管理芯片是ASP1400TCB  7脚供电有5V 2脚EN 3.3V  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
看着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3-04-21):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板子,华硕B365M-KYLIN R1.0,不上CPU时,CPU供电1.05V左右,CPU供电芯片为ASP1401CTB,2脚EN为3.3V;上CPU秒掉电,能再次触发,测CPU电压 0V,内存、桥电压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