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两台poe交换机同时烧了同一个芯片,查不到型号,麻烦有知道这个型号的赐教

楼主(2023-02-23):
这个是在好的主板上拍的,请教下烧这个芯片大概是什么原因,这个两个交换机是级联在一起的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二极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二极管么?

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但是不知道参数和型号,还有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

网友B:
那就是外部瞬时有高压进入了,,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外部瞬时有高压进入了,,

能查到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吗?或者能代替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查到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吗?或者能代替的型号

我知道 TVS管

网友:
之前有朋友使用这颗料也有出现烧坏现象,推荐换了另外一颗料

网友D:
是不是抠掉就修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抠掉就修好了,哈哈。

售后给换新了

网友:
TVS而已,八成让雷击了,要求不高的话,拆了不装就可以了。